有什么书对堆栈指令运用讲的详细点的?

楼主(2014-02-21):
有什么书对堆栈指令运用讲的详细点的?某书上的一个例子,是梯形图的,翻成语句程序是用了堆栈指令的,但是从梯形图上看,跟普通程序的与,或没什么区别,看不出来用了堆栈

网友A:
你有兴趣的话,学一下  汇编语言,里面有讲到 栈结构,

PLC 程序 你没必要 学栈原理哦, 指令已经  封装好了

网友B:
单片机里边的汇编对堆栈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楼主可以把梯形图 图片贴出来

大伙给你看看怎么个用堆栈。

其实堆栈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箱子,你只能从上端往里一层一层装东西。

先装进去的,最后才能取出;

后装进去的,最先取出来;(所谓 先进后出,后进先出)

网友D:
现在编程软件那么智能了,直接画梯形图就是了,不用细追究他的输法吧、

网友E:
看看微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