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缆选择

楼主(2014-02-21):
不同的电机,选择的电缆都有所不同,而他选择的依据有没有手册可查询,希望推荐一本书可以自己好好学学,谢谢了!

网友A:
选择电缆主要是根据敷设条件、环境温度、载荷量

载荷量可以查表,一般的电工书籍里就有

网友B:
可以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查找电缆载流量参数表

楼主:
对: 今生缘 选择电缆主要是根据敷设条件、环境温度、载荷量载荷量可以... 内容的回谢谢啊,我们平时电机的电缆一担除了问题,都会拉一条临时电缆应急用!现在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