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电机控制

楼主(2014-02-21):
单位拥有数台行车   最近一台发生偏跑  险些坠落酿成事故

现单位领导分配一任务  要求加装报警装置  事关前途  请各位大虾指导指导

一支接触器2510驱动2台2.2KW电机   正常情况下  两台电机方向一致  电流相同

为防止其中一台堵转或轻载  当一台电流不同于另一台时   断电并报警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电流报警器在监测到电流超过上限报警值、低于下限报警值、超出上限与下限设定的区间报警值时,会立即鸣笛报警,并输出开关量信号----

网友B:
采用电压继电器,电机采用Y型接线,当一台电机出现赌转时,在零序线上产生电压促使电压继电器动作,关断天车运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电压继电器,电机采用Y型接线,当一台电机出现赌转时...

 当电机堵转  电流增大  但三相都在增大  怎么会有零序电压?

网友C:
    在每台上安装电流报警器,在监测到电流超过上限报警值、低于下限报警值、超出上限与下限设定的区间报警值时,会立即鸣笛报警,并输出开关量信号----  切娄相关的电源

网友D:
变频驱动设备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http://www.yrsolution.cn

网友E:
要两台变频器加一个同步调整器一个24V小继电器

网友E:
变频器多功能输出接风罗报警及主令失压继电器或断路器分励脱口线圈实现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