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D790系列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4-02-21):
我们公司有个挤出机,主机用ETD790调速器控制,启动运行正常,降速的时候电位器拧到0位,电机还在慢慢运行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2014-06-05):
请使能静止逻辑功能或用最小速度模块!

网友B:
应该设计个零漂功能

网友C:
我觉得也是有零飘存在。电位器时间长了肯定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