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器人如何是保证新一轮运动的连续性的

楼主(2014-02-21):
机器人用的伺服是哪种?增量还是绝对?

如果是增量,在异常停机以后重新上电以后如何确认位置的,重新回原吗,用的是哪种回原点的方式?

哈哈,挺外行的,不是这个行业的但是对此挺好奇的,一直觉得这是个朝阳行业,望解答!

网友A:
机器人用的伺服电机,都是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机器人的本体,断电都是靠电池保存机器人手臂的当前数据。因此如果断电期间维修导致机器人各轴的位置有任何变化均需要在机器人维修再次上电后校正才能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用的伺服电机,都是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