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电压电流混合输入不同增益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4-02-22):
第一次使用FX2N-4AD,CH1输入0-10v量程150,CH2,3输入4-20ma量程500,CH4输入4-20ma量程300,三个通道输入不同量程不同的情况该如何选择输入,BFM#22该如何选择,一次还是分四次输入,各通道增益又该如何设置。。。。试一个通道就可以,四通道混一起就错乱了,跪求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你有没有看过模块随带的说明书?里面有没有介绍如何解决?

首先硬件不进行任何调整。软件里读出了值才做线性调整可以嘛?

网友B:
都是模拟量标准信号,没必要选择,只要在程序中进行数学运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