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失步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4-02-22):
1、失步原因

高速运转中电压不稳,使输入电流有时达不到额定电流,而造成输出扭矩下降,最终导至失步。

转速设置过高,力矩不够。

外部阻力过大。

速度上升或下降过快,而造成失步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失步

2、避免办法

尽量选用大一点扭矩的步进电机

减小外部因机械位置精度不高造成不必要的阻力

高速运行时将升降速曲线设置平缓。

网友A:
转速设置很重要

网友B(2014-10-27):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跟上同步转速,一般表现为电机无力或堵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