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

楼主(2014-02-22):
各位大师:

       您们好!

本人一直没用过伺服电机,对伺服电机一点都不了解,我想问的是伺服电不是有三种控制模式吗!位置,速度,力矩,本人不明白是怎么控制的,像步进电机我知道是脉冲加方向,这在PLC里面有指令,但我不明白步进驱动器是不是两相和三相的电机都能接。再说伺服电机的那三种控制模式,在PLC里面是怎么弄的,是要什么指令,还有伺服电机的那些与控制器连接的点都要接吗?不明白,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首先百度相关资料,看清楚就差不多啦!

网友B:
楼主有伺服的话,直接找相关型号的手册,手册上说得很清晰。

看手册中哪儿不明白,再求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