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的故障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02-22):
  在工业行业中温度仪表的主要作用是测量、指示、控制机械等系统的温度,故温度仪表出现故障将会对整个系统产生相应的影响。下面小编将从三方面为大家介绍温度仪表的故障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温度仪表发声故障的时候,我们首先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诊断出系统内采用的温度仪表是否绝大部分的采用了电动仪表测量、指示和控制温度,在弄清楚具体情况之后,就不难发现这个系统仪表的测量量具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在一般的情况下温度仪表的系统是不会出现极限指示值的,因此一旦出现了最大或最小温度值时,我们就不难判断出温度仪表系统故障的所在了。温度仪表系统是很少可能出现突然性变化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系统自身的滞后性造成的,如遇到突然性温度值变化的时候则绝大部分是因为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者变送器放大器失灵的缘故引起。

  温度仪表在使用的时候一旦温度值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控制参数PID调整的不当所造成的。而温度仪表一旦出现了缓慢的波动,其主要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工艺操作问题。如果工艺操作原因被排除,那么就只有温度仪表所发生的故障了。

  温度仪表系统本身也会存在着一些控制信号没有变化等问题,而这些控制信号的情况也是能够初步判断故障所在原因的,系统调节阀输入信号如果遇到不变情况则主要原因是调节阀膜头膜片泄漏,系统调节阀定位器信号如遇到定位器本身故障、系统调节器输出信号故障等则一定是因为调节器本身存在的故障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