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涡轮流量计使用中注意事项

楼主(2014-02-22):
  液体涡轮流量计使用中注意事项:

  (1)涡轮流量计投运前要先进行仪表系数的设定,仔细检查,确定流量计接线无误、接地良好后方可送电;

  (2)定期对流量计进行清洗、检查和复校,有润滑油或清洗液注入口的流量计,应按说明书的要求定期注入润滑油或清洗液,以维护叶轮良好运行;

  (3)监查显示仪表状况,评估显示仪表读数,有异常要及时检查;

  (4)保持过滤器畅通,过滤器堵塞情况可以从其入口、出口处压力表读数差的增大来判断出,出现堵塞及时排除;

  (5)对于贸易结算用涡轮流量计 ,为保证计量的准确可靠,必须定期进行检定。

  传感器可水平、垂直安装,垂直安装时流体方向必须向上。液体应充满管道,不得有气泡。安装时,液体流动方向应与传感器外壳上指示流向的箭头方向一致。传感器上游端至少应有20倍公称通径长度的直管段,下游端应不少于5倍公称通径的直管段,其内壁应光滑清洁,无凹痕、积垢和起皮等缺陷。传感器的管道轴心应与相邻管道轴心对准,连接密封用的垫圈不得深入管道内腔。

  传感器应远离外界电场、磁场,必要时应采取有效的屏蔽措施,以避免外来干扰。

  为了检修时不致影响液体的正常输送,建议在传感器的安装处,安装旁通管道。

  传感器露天安装时,请做好放大器及插头的防水处理。传感器与显示仪表的接线如图四所示。

  当流体中含有杂质时,应加装过滤器,过滤器网目根据流量杂质情况而定,一般为20~60目。当流体中混有游离气体时,应加装消气器。整个管道系统都应良好密封。

  用户应充分了解被测介质的腐蚀情况,严防传感器受腐蚀。

  使用和调整

  ◆ 使用时,应保持被测液体清洁,不含纤维和颗粒等杂质。

  ◆ 传感器在开始使用时,应先将传感器内缓慢的充满液体,然后再开启出口阀门,

  严禁传感器处于无液体状态时受到高速流体的冲击。

  ◆ 传感器的维护周期一般为半年。检修清洗时,请注意勿损伤测量腔内的零件,特

  别是叶轮。装配时请看好导向件及叶轮的位置关系。

  ◆ 传感器不用时,应清洗内部液体,且在传感器两端加上防护套,防止尘垢进入,

  然后置于干燥处保存。

  ◆ 配用时的过滤器应定期清洗,不用时,应清洗内部的液体,同传感器一样,加防尘套,置于干燥处保存。

  ◆ 传感器的传输电缆可架空或埋地敷设(埋地时应套上铁管。)

  ◆ 在传感器安装前,先与显示仪表或示波器接好连线,通电源,用口吹或手拨叶轮,使其快速旋转观察有无显示,当有显示时再安装传感器。若无显示,应检查有关各部分,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