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拆装的12条注意事项

楼主(2014-02-22):
(1)拆卸液压油缸之前,应使液压回路卸压。否则,当把与油缸相联接油管接头拧松时,回路中的高压油就会迅速喷出。液压回路卸压时应先拧松溢流阀等处的手轮或调压螺钉,使压力油卸荷,然后切断电源或切断动力源,使液压装置停止运转。

    (2)拆卸时应防止损伤活塞杆顶端螺纹、油口螺纹和活塞杆表面、缸套内壁等。为了防止活塞杆等细长件弯曲或变形,放置时应用垫木支承均衡。

    (3)拆卸时要按顺序进行。由于各种液压缸结构和大小不尽相同,拆卸顺序也稍有不同。一般应放掉油缸两腔的油液,然后拆卸缸盖,最后拆卸活塞与活塞杆。在拆卸液压缸的缸盖时,对于内卡键式联接的卡键或卡环要使用专用工具,禁止使用扁铲;对于法兰式端盖必须用螺钉顶出,不允许锤击或硬撬。在活塞和活塞杆难以抽出时,不可强行打出,应先查明原因再进行拆卸。

    (4)卸卸前后要设法创造条件防止液压缸的零件被周围的灰尘和杂质污染。例如,拆卸时应尽量在干净的环境下进行;拆卸后所有零件要用塑料布盖好,不要用棉布或其他工作用布覆盖。

    (5)油缸拆卸后要认真检查,以确定哪些零件可以继续使用,哪些零件可以修理后再用,哪些零件必须更换。

    (6)装配前必须对各零件仔细清洗。

    (7)要正确安装各处的密封装置。

    (8)螺纹联接件拧紧时应使用专用扳手,扭力矩应符合标准要求。

    (9)活塞与活塞杆装配后,须设法测量其同轴度和在全长上的直线度是否超差。

    (10)装配完毕后活塞组件移动时应无阻滞感和阻力大小不匀等现象。

    (11)液压缸向主机上安装时,进出油口接头之间必须加上密封圈并紧固好,以防漏油。

    (12)按要求装配好后,应在低压情况下进行几次往复运动,以排除缸内气体。

网友A:
学习啦!很好的专业知识

网友B:
注意事项挺多,我抽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