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选型

楼主(2014-02-22):
用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读取模拟量 显示到触摸屏上。

客户要求必须要用LG PLC   MASTER-K系列的就可以吗 ?

 求大神帮忙 。。。

网友A:
查看一下技术手册,看此型号是否自带模拟量模块,如果不带,增加模拟量,带个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B: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2015-11-01):
需要带模拟量模块,具体要仔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