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环境怎么和PLC连接

楼主(2014-02-22):
本人初学者,有S7-200 226cpu,编程电缆,没有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想请教各位大师,用模拟环境能直接和PLC实体连接运行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连接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可以的,使用S7-200的仿真软件可以直接和昆仑通态的仿真连接,我试过的。

S7-200的仿真可以在本站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3/486835_1.shtml

网友B:
直接买一块屏吧,MCGS的也不贵,500块左右。

网友C(2018-10-19):
这个要看昆仑通态的编程软件有没有这个仿真功能了。

网友D(2018-12-16):
可以的,用USB-PPI线用电脑代替触摸屏,网上有个设置教程你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