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InTouch怎么编写弹出窗脚本;隐藏窗口脚本?谢谢!

楼主(2014-02-22):
我想请教一下:InTouch怎么编写弹出窗脚本;隐藏窗口脚本?谢谢!

网友A:
http://www.zjwbw.cn/news/zuixinzixun/2010/1023/277.html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按按钮弹出子窗口

网友B(2015-05-22):
自己新建一个窗口为子窗口,然后设置按钮为触动连接的显示,选着你要显示的。然后在在子窗口建一个按钮再隐藏自己。看看行不行

网友C(2017-05-05):
新建一个按钮,在属性中选择按钮显示窗口或者在按钮脚本中show窗口hide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