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里的东东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楼主(2014-02-22):
这是从现场拆下的东东,猜猜看它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A:
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C:
电度表或者电流信号采集?永盛电表厂,暴露了!

网友D:
电压、电流仪表

网友E:
   从 备件 的图上示来看,好像是 采集输出 电压 和电流 的 玩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 备件 的图上示来看,好像是 采集输出 电压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度表或者电流信号采集?永盛电表厂,暴露了!

网友H:
220kV高压三相电压电流采集器

楼主:
不错,这个是用于220kV高压线路,采集了电压量、电流量,最终是干嘛的呢?

楼主:
呵呵,还有哪个电参数量与电流、电压有关?

楼主:
公布答案:这是一个测量无功功率的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