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外快的价格

楼主(2014-02-23):
各位高手请问帮别人编一个程序拿什么标准来打量价格?是按PLC的输出输出点来算吗?如PLC是FX2N-80MR编一个程序大概多少钱?

网友A:
最低5K,带伺服电机最低8K,需要接线最低15K

网友B:
   一般 是按PLC的输出输出点来算,  PLC是FX2N-80MR 编一个程序 一般在 1 W 左右 .

网友C:
记下了,下次就知道咋收费了,大家可不要恶意竞争呀

网友D:
与控制对象难易程度也有关系。

不知道青岛地区现在是什么价位?

网友E:
我去,咋么高?

我帮别人改一台老铣床,3个编码器AB相输入,触摸屏数显。暂时没有输出。怎么收费?

网友F:
编一个程序。当plc再次通电第四次的话把一个输出点在plc通电状态时的状态取反。

解释:

当plc通电时Y0是断电的。然后关电。Y0自然off。

通电,断电,通电,断电,通电,断电,

当plc再通电的时候Y0要接通。

我们没法按照plc的点数去判断价钱。

又例如,一个输入点一个输出点的一个实用程序。

程序要求:

每当输入点的一个上升缘,3分钟之后输出必须接通1秒。

还有三个输入点,一个输出点。一个是常规输入点,两个点做AB相编码器。

程序要求:

编码器正向旋转,输入点on的话,n个脉冲之后输出点要on。在n个脉冲的过程输入点随意on off。到脉冲数之后输出点要同样地on off。当编码器反转的话,输出点要把以前曾经on过的状态按脉冲on回来。

网友G:
去年搞了个项目,14个点的项目,也不带伺服,只带了个文本,带个模入/出模块,程序居然搞了7k多步,才基本满足要求,还想改,但真的累得不行了。

好在是自己的项目,要是别人的项目,你说要是按点收费,得多少钱一点呀。

我报价,系统多少点仅仅作为最基本的参考,主要还是看难度。

真的,系统点数与难度之间,半毛关系都没有。

网友F:
跟楼上。我接触过一个料仓程序。配料用的。每个料仓放料重量用4位8421拨码开关,一共6个料仓。虽然使用了扫描方式接受信号,但是也耗费不少输入输出点。还有就是称重模块只能用8421码输入重量又去掉了16个输出点了。程序没什么的。就是控制放料皮带启停,料仓顶端的皮带装料。却使用了A0J2Hplc接线一大堆。

网友F:
我们工控人之间,就说白了,没有好的方法衡量一个程序的价钱。

谈价钱的都只是安慰一下甲乙。要不,50块一个输入点,100块一个输出点啊。

网友F:
咋了??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