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线性变换精度问题

楼主(2014-02-23):
各位老师,线性变换时上限,有的是2.764800e+003有的是2.764800e+004?

10的3次幂和4次幂,和选的模块精度有关?

网友:
估计是写错了,或者测量的单位以0.1为单位,一般都是27648

网友A:
不清楚,也非常想了解一下。

楼主:
对:   估计是写错了,或者测量的单位以0.1为单位,一般都是2... 内容的回复!

谢谢解答,和模块精度没关系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