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维修常见问题及处理

楼主(2014-02-23):
西门子PLC维修常见问题及处理

我们在使用西门子810D/840D数控系统设备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西门子PLC故障情况,现根据本公司针对西门子PLC维修中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希望能为西门子用户带来实质的帮助:
  1、S7300关于背景DB块DI
  A: 同DB块一样。
  OPN DB10 //打开DB10
  L DBW35 //装载DBW35
  T MW22 //传送到MW22
  OPN DI20 //打开DB20
  L DIB12 //装载DIB12
  T DBB37 //传送到DB10.DBB37,即DB20.DBB12-->DB10.DBB37
  2、840D变频主轴用静态的M03,M04信号怎么不行?应如何用?
  A:
若通道中定义了主轴,从DB21-30.DBD70(对应第一个运行的M代码)或DB31-61.DBW86进行M03www.huibogs.com、M04的译码。若未定义主轴,直接从DB21-30.DBB194读出即可。至于S值,可以从系统的DB21-30.DBD100中读出,然后进行数值转换输出到模拟输出板就行。
  3、车床X轴刹车电机问题
  A:
西门子带报闸的电机,报闸线圈为直流24V,一般在PLC编制时,利用位置环生效信号控制刹车,当出现急停时,伺服使能关断,位置环失效而启动报闸。反之,使能加上后,位置环生效,报闸线圈带电(释放报闸)。
  4、刀库PLC程序编程
  A: (1).所有的DB块都是掉电保存数据的,(在STEP7中可设定)所以你的刀具数据可以放在DB块中。
  (2). FC16是index轴的定位程序块。一般用在刀库轴是伺服轴。
  (3).如果你使用西门子的刀库管理程序,系统可完成刀库链正反转方向和转动步数的运算的功能,且可以实现大小刀管理,刀具寿命管理等功能。
  当然,如果你的刀库相对简单,可以自己编写找刀,换刀程序。
  5、求解机械手刀库的一个怪现象
  A:
问题已解决,刀库的停止信号对应的挡块出厂时未调好北京慧博科技版权所有,发出停止信号滞后,可能由于凸轮的结构使机械手反弹,调整好当铁后,定位准确。机械手是直接电机传动,只朝一个方向旋转,机械手运动轨迹由凸轮形状决定,不带编码器的,靠接近开关发令,停在不同的位置。
  6、在软件版本7中运行安全集成程序(SAFE.SPF或PLC用户程序)后,会出现错误信息17020"非法矩阵索引1"
  A:
软件版本7或更高级的版本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集成选择。这种选择可以提供多达64个INSE和OUTSE。如果没有这种选择,就只能有4个INSE和4个OUTSE。警告信息17020和再确认错误提示说明,获得了原来非法的INSE或者OUTSE(索引号>4)。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将选择数据19122设置为"2"。这样INSE和OUTSE的个数就会增加到64个。注意:总的来说,这个选择数据是与成本相关的!"空闲"选择数据设置,只有当你将现有安全机械中的软件升级为版本7时才可用。
  7、出错信息:在axis模式(M70), Star-delta转变不运行
  A: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M70转换到JOG方式。轴上的Star-delta转变不可行?
  修正方法:
  使用SPCON,将主轴转换为位置控制模式。Star-delta转变就可以运行了。
  8、什么时候可以使用changeover PLC功能改变通道?如何使用此功能?
  A: 方案:从PCU 20 6.3.30版本以后 此功能不适用于HT6 从 HMI 6.2.x
版本以后changeover功能使用数据块DB19.dbb32 和db19.dbb33两种可能:
  (1) 若HMI中含有通道菜单,在33字节中输入通道号,使用Db19.dbb32中的位激活。
  (2) 没有使用通道菜单,在db19.dbb33中输入FF,使用Db19.dbb32的位激活1到n通道(通道模拟转换键-PLC需要转换到下一通道)
  9、润滑,润滑脉冲输出
  A: 当坐标轴达到MD
33050参数设定值时,控制器在DB3x.DBX76.0接口输出润滑脉冲。系统启动时,开始记录起始位置。当设定距离超出机床坐标轴正常工作的距离,就不会输出。按以下步骤解决:设置相对较短的脉冲间隔距离,在系统工作期间达到几次设定值。这样,达到设定的距离时,记录接口润滑脉冲。然后可以输出润滑脉冲。通过设定小的有效的间隔(使用高的计数器值),可以有效的解决当系统关机后引起的故障。
  10、OB100的FB1中的MCP1StatSend和MCP1StatRec地址的FC14数据块长度错误
  A:
此问题是由于OB100中的FB1功能块的参数,只能使用一个地址数据块。以下说明只适用于,MCP1In、MCP1Out、MCP1StatSend(或第二机床控制和操作面板参数)的指针参数分配一个数据块北京慧博科技版权所有(缺省值,分配输入/输出指针)。下面说明为MCP1In、MCP1Out、MCP1StatSend(或第二机床控制和操作面板参数)的指针参数分配为数据块:
  操作部件的参数(例如MCP1In)必须是一个指定的数据块北京慧博科技版权所有。若其他数据块(其他指向输入,输出或标记的参数)要使用指针,必须使用相同的DB块号。所有的操作部件没有必要使用参数化指针。
  11、FC18, MD10008, PLC控制轴
  A:
以下介绍,系统软件版本06.03.15,4.27章:单轴PLC可以控制坐标轴,使之脱离NC程序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轴完全由PLC启动(如FC1),不再响应通道信号。例如:轴可由PLC启动,而停止不受NC停止影响。
  同时可控制的PLC轴数,必须在MD 10008(NCU573.x最大12轴)参数中设定。
  请参考:DocOnCDSINUMERIK 840D/840Di/810D, Description of Functions, Extended
Functions (FB2),Positioning axes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