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3):
电机在30HZ一下运行电流波动大,在40HZ以上运行就没事了 。

30HZ一下运行的时候,电流一直波动 。

检测电机没事,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低速时转矩不够,而且转速也跟着波动。如果要变频运行,应该换大一级的电机。或设置转矩提升勉强使用。

网友B:
你的变频器输出有点问题,载波频率改一下试试

网友C:
30Hz以下频率段如果电流都波动,有可能是力矩不足,负载波动引起的电流波动要换大一级的电机和变频器,如果是在某一点波动,是共振引起的,可以设置跳跃频率,跳过这个共振频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Hz以下频率段如果电流都波动,有可能是力矩不足,负...

同意,基本上也就是这几个原因了

网友E:
   余版, 这个咱不太会呀,一般三相异步电机如是长时间在低频率段且负载大时 时 电流都会可能有波动,力矩不足,还有也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余版, 这个咱不太会呀,一般三相异步电机如是长时...

 道理没错

网友G:
工艺要求是什么?最好运行在25Hz至50Hz,

网友G:
电机与负载速度比计算一下

网友H:
辉哥,这个电流波动大,是直接在变频器上显示出来的吗?

还是在哪儿测的?

网友I:
电机在30HZ一下运行电流波动大,多是变频器检测到过电流时进行失速保护的结果。

如果参数和负载都正常,又必须在这频率段运行,可以将电流保护限值适当调高,40以上没事,对模块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J:
变频器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即可

网友K:
是不是功率不太够,低频时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