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系统速度控制模式减速时间不起作用

楼主(2014-02-23):
我在使用三菱A5系列伺服系统试控制磨床上的一个金刚滚轮正反转变速时,发觉PR3.12加速时间起作用了,伺服电机斜坡起动,但是在断掉使能信号的同时伺服电机骤停,我设置的1000mS的减速时间根本没有起到作用,我使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速度设定用的是内部速度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使能信号不断,才能按减速时间停车

网友B:
我去,我用的是A4。貌似你把使能断掉伺服立即会停吧。

网友C:
使能信号断电电机就没力了,停到什么位置都不受控制了。最坐的办法就是你的控制速度信号断掉,马达不就停止了吗

网友D:
昆山乐修交直流伺服电机维修,特殊伺服电机维修,编码器维修,调整编码器,更换码盘,更换编码器,下定子线圈,修转子,吸铁刹车码盘订做,速度快价格低当天可取。电话:13584969095  www.kkyy8.com

网友E:
减速时间是用于正常减速时用的,比如速度由5000r/min降到3000/min,你断掉电的减速应该调整急停减速时间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搞清楚伺服使能信号的作用。

我用X4接口的33、30号管脚做内部速度设定选择输入端子,33与30号端子各有0、1两种状态,组合起来共有四种状态实现伺服内部4段速的切换。

我控制29号使能端子在伺服上电状态下保持置1,然后伺服驱动器内部设置第一段速为0,第二段速为4000,第三段速为-4000,这样我通过两个按钮A、B分别接入33、30号端子,就能实现正反转加减速启停控制了。

即:按下按钮A,伺服电机经加速时间PR3.12后以4000r/m正转,松开后经减速时间PR3.13后转速为0。同样按下按钮B,加速至4000r/m反转,松开减速至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信号不断,才能按减速时间停车

谢谢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搞清楚伺服使能信号的作用。

我用X4接口的33、30号管脚做内部速度设定选择输入端子,33与30号端子各有0、1两种状态,组合起来共有四种状态实现伺服内部4段速的切换。

我控制29号使能端子在伺服上电状态下保持置1,然后伺服驱动器内部设置第一段速为0,第二段速为4000,第三段速为-4000,这样我通过两个按钮A、B分别接入33、30号端子,就能实现正反转加减速启停控制了。

即:按下按钮A,伺服电机经加速时间PR3.12后以4000r/m正转,松开后经减速时间PR3.13后转速为0。同样按下按钮B,加速至4000r/m反转,松开减速至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我用的是A4。貌似你把使能断掉伺服立即会停吧。

谢谢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搞清楚伺服使能信号的作用。

我用X4接口的33、30号管脚做内部速度设定选择输入端子,33与30号端子各有0、1两种状态,组合起来共有四种状态实现伺服内部4段速的切换。

我控制29号使能端子在伺服上电状态下保持置1,然后伺服驱动器内部设置第一段速为0,第二段速为4000,第三段速为-4000,这样我通过两个按钮A、B分别接入33、30号端子,就能实现正反转加减速启停控制了。

即:按下按钮A,伺服电机经加速时间PR3.12后以4000r/m正转,松开后经减速时间PR3.13后转速为0。同样按下按钮B,加速至4000r/m反转,松开减速至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能信号断电电机就没力了,停到什么位置都不受控制了。最...

谢谢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搞清楚伺服使能信号的作用。

我用X4接口的33、30号管脚做内部速度设定选择输入端子,33与30号端子各有0、1两种状态,组合起来共有四种状态实现伺服内部4段速的切换。

我控制29号使能端子在伺服上电状态下保持置1,然后伺服驱动器内部设置第一段速为0,第二段速为4000,第三段速为-4000,这样我通过两个按钮A、B分别接入33、30号端子,就能实现正反转加减速启停控制了。

即:按下按钮A,伺服电机经加速时间PR3.12后以4000r/m正转,松开后经减速时间PR3.13后转速为0。同样按下按钮B,加速至4000r/m反转,松开减速至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速时间是用于正常减速时用的,比如速度由5000r/m...

谢谢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搞清楚伺服使能信号的作用。

我用X4接口的33、30号管脚做内部速度设定选择输入端子,33与30号端子各有0、1两种状态,组合起来共有四种状态实现伺服内部4段速的切换。

我控制29号使能端子在伺服上电状态下保持置1,然后伺服驱动器内部设置第一段速为0,第二段速为4000,第三段速为-4000,这样我通过两个按钮A、B分别接入33、30号端子,就能实现正反转加减速启停控制了。

即:按下按钮A,伺服电机经加速时间PR3.12后以4000r/m正转,松开后经减速时间PR3.13后转速为0。同样按下按钮B,加速至4000r/m反转,松开减速至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