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稳态电路与双稳态电路?

楼主(2014-02-23):
关于单稳态电路与双稳态电路,如何解释?

就是什么样的情形叫单稳态电路?

什么样的情形叫双稳态电路?

自己以前也看过、听过,但是没有距离分析过、想过。

向大家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A:
一个按钮控制起、停是典型的双稳电路,触发一次,输出发生一次翻转;单稳电路受触犯翻转,延时后自动复位。再触发,再翻转,再延时复位。可以做延时控制或信号整形。

网友B:
  不自锁的按钮开关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单稳态电路:不按它时(即按钮处于抬起位)其按钮的触点始终保持初始的稳定状态:即按钮的常开触点处于断开,常闭触点处于闭合。只有用手按下按钮时(按钮压下),按钮的触点状态才发生变化: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当手离开按钮,按钮立刻抬起,其按钮触点又回复原来状态(常开触点处于断开,常闭触点处于闭合)。

  代自锁的按钮开关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双稳态电路:当不按按钮时,自锁按钮将始终保持它现有状态(按下或抬起状态),只有用手按一下它,按钮将改变它的输出状态(抬起变压下,或压下变抬起):触点由原断开变闭合 ,或触点由闭合便断开。

  单稳态电路:稳态时其输出只有一种稳定状态(如输出=0).当其受有效外信号触发时,它的输出电位将发生变化(如由0↑1),当触发信号消失(再经过一段时间)后,该电路的输出会自动恢复原来状态(输出=0),在不受触发信号作用时,该电路始终保持一种输出状态(输出=0)。

  双稳态电路:稳态时其输出有二种稳定状态(如输出=0或1),当其受有效外信号触发时,它的输出电位将发生变化(如由原0↑1,或如由原1↓0)当触发信号消失后,其输出将保持触发后的输出状态不变。

  下面使用COS集成块“双D触发器4013”组成的单稳态与双稳态电路,供参考:

 上图一为单稳态电路,上图二为双稳态电路,其工作原理请大家分析。

网友C:
兄弟完全可以去买本《数字电路基础》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