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台变频器的速度同步

楼主(2014-02-23):
彩钢瓦的生产线,上下各一圈链条,用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上下链条拖动上下两层铝板,铝板中间夹着彩钢瓦前进。要求是上下链条速度同步。怎样的方案能保证同步?且能调节生产速度?

网友A:
改成一个变频器控制2个电机

网友B:
这个可以用两台变频器闭环运行啊!有问题可以加我QQ:773051349详谈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要用编码器,比例表。

网友C:
要完全同步难度大点,一般的同步 就3个多圈精密电位器就可以了,一个总调 2个微调  一般可以实现

网友D:
一个总调 2个微调  造纸厂当时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可以用变频器+同步卡。能做到很精确。

网友F:
听说过变频器内部的PID叠加吗?主加辅的模式,在微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