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flexible画面切换按钮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我看书上说用左键按住项目视图中的“画面-1”,拖动到“画面-2”中,自动生成一个画面切换按钮。我的2008怎么不行呢?还有如果用添加按钮函数的方法自己做的话,选择调用函数activatescreen之后选择画面名称后下面那个对象编号还用选吗?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你直接 将 画面 加个按键 功能就可以啦

 选择调用函数activatescreen之后选择画面名称后下面那个对象编号是你这个画面属性中的画面编号

网友B:
你确定不是Wincc

网友C(2015-01-27):
谢谢大神王者之师赐教

网友D(2018-01-06):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直接 将 画面 加个按键 功能就可以啦  ...

您好,我在画面属性中找不到那个画面编号?

网友E(2018-06-11):
谢谢楼主分享出自己的疑惑, 有同样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