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2-23):
西门子变频器的单轴驱动和多轴驱动是什么意思?哪位热心人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用过,字面意思理解就是 一个轴的伺服驱动 和 多个轴的关联运行

网友B:
从外观看应该是一带一或者一带二,从功能说应该能实现主从控制等精准驱动。

网友B:
我正好有张图,两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有张图,两轴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字面意思理解就是 一个轴的伺服驱动 和...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