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1.0的讨论

楼主(2014-02-23):
最近学习一个编程例子,其中涉及到SM1.0的应用

SM1.0当操作结果为零时,某些指令的执行打开该位

这是 STEP 7-Micro/WIN中给出的解释,我查了查其中“某些指令”可以是四则运算指令,三角函数指令,自然指数指令,平方根指令,位移指令等。这些指令的执行将影响SM1.0的值。

我现在想是不是如果在某个程序中单独出现上述指令的一个的话可以应用SM1.0的值来进行编程;若是在一个程序中上述指令不止一个,是不是就不能使用SM1.0了,因为不能确定是哪个指令影响了它的值。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调用指令后立即判断,这样就可以确认哪条指令影响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指令后立即判断,这样就可以确认哪条指令影响了它。

就是说,我要是使用某条指令来影响SM1.0的值,再通过SM1.0去控制其他的指令。

我可以在紧跟着这个指令的下一行使用SM,就可以确定从属关系了?

网友B:
  SM 1.0 是 PLC 中的特殊中间变量输出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调用指令后立即判断,这...

YES,如果不这样,就会因为其他指令而影响SM1.0的值而使得你无所适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

谢谢,多谢指教

网友C(2020-06-22):
有没有结果?

网友C:
遇到类似的问题,愿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