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

楼主(2014-02-23):
  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
     今天在检修管道泵时,电机是5.5KW的,把电机拆下来检修完毕重新装了回去,然后开机实验,开机就听见砰的一声,跳闸了。在电机的端盖处一股烟雾出现了,暗想糟了,没法交代了,取来万用表测量一番,居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看到打火的痕迹,再次开机实验,居然安然无恙,一切正常。
     真是怪了,究竟是怎么情况呢?

网友A:
应该是有线路的毛刺或者某个点绝缘不好,短路放电后放一炮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是短路造成的。正如楼上所说,接线有毛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线路的毛刺或者某个点绝缘不好,短路放电后放一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线路的毛刺或者某个点绝缘不好,短路放电后放一炮...

 有道,好像也遇到过。

网友E:
   没有看到现场,可能是有 跳电的可能引起吧

网友F:
应该是毛刺短路造成的!!!!!

网友G:
毛刺短路的可能性最大。放炮后毛刺没了,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