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准信号是4-20mA

楼主(2014-02-23):
4-20mA信号指定时考虑了在多方面使用的要求:

1、30V 电压 30mA 电流 所引起的火花是可以点燃危险气体平均下限,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参照其它传统设定,所以将许多仪表定为24V供电,同时限定电流小于30mA,为了留有余地,信号上限定为 20mA。
2、为了区分没有信号,和信号为零,信号的起始值(信号零位值)不能为零(电气值)。
3、两线制仪表在信号值为零时仍需要一定的能量供应,在24V供电条件下,4mA电流提供的能量,是当时制定标准时,大部分仪表生产商能接受的能量供应下限。
4、4-20mA电流作用在250欧姆电阻上正好符合标准信号的电压标准 1-5V。

上面几个条件经过整合,形成一套信号标准,包括:

24V直流供电、250欧姆标准负载、1-5V 或 4-20mA 标准信号。

网友:
学习了,这还真不知道。谢谢。

网友A:
长知识了,确实有道理

网友B:
长知识了,原来还不理解信号为零和没有信号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这篇文章真不错,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篇文章真不错,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2016-09-29):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好 好 好

网友E:
学习了,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2016-12-19):
4ma为0,20 ma为最大

网友G: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