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车 电 机

楼主(2014-02-23):
单位拥有数台行车   最近一台发生偏跑  险些坠落酿成事故

现单位领导分配一任务  要求加装报警装置

事关前途  请各位大虾指导指导

一支接触器2510驱动2台2.2KW电机   正常情况下  两台电机方向一致  电流相同

为防止其中一台堵转或轻载  当一台电流不同于另一台时   断电并报警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应该采用电压继电器,当一侧电机出现赌转零序电压,继电器动作造成行车停止运转。

楼主:
当电机堵转  电流增大  但三相都在增大  哪来的零序电压

楼主:
能不能采用电流继电器来保护呢

百度发现电流继电器可在设定范围外立即动作

但应该选用哪一种  过电流继电器   欠电流继电器   还有一种反时限   名目繁多

有熟悉的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