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电流设定

楼主(2014-02-23):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我单位有二台350KW电机,都是用599C/11000/控制,外部互感器一台是1000/1两只,另外一台是600/0.1三只,安装的师傅设定电枢电流为199、77.这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A:
你看错了吧

网友B:
刚入门的 接触的比较少 电机参数习惯性看铭牌上面的

网友C:
    电机参数习惯性看铭牌上面的,这个一般是 直流驱动上就标有的吧?

楼主:
   你看错了吧

大虾,那应该设定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