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202和松下A5伺服驱动器的接线是怎样的啊

楼主(2014-02-24):
我要做位置控制的实验,那么该怎么样接线呢?

有示意图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您好,研华PCI-1202的技术资料可以在这里下载到

http://support.advantech.com.cn/Support/SearchResult.aspx?keyword=PCI-1202U&searchtabs=BIOS,Certificate,Datasheet,Driver,Firmware,Manual,Online Training,Specification,Utility,FAQ,Installation,Software API,Software API Manual&select_tab=Datasheet

建议用研华AMAX-2241接松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