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2-24):
现在硬件配置,接线 通讯口  波特率 都检查了  但是下载程序时  还出现:西门子300 online no other active partner can be found  这是什么情况啊?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1,你的 硬件,如何设置?是什么品牌型号?

2,最好有这些你现成通讯设置参数拿 出来看看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呀,建议来个现场图片

网友C:
估计是通讯设置的问题,

网友D:
先检查编程电缆型号对不,再看通讯设置。通讯时看电缆的指示灯是否闪烁,闪烁时说明通讯设置时对的,闪烁后再看PLC连接是否良好。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联系QQ:519406003,上海周济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