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 5210报警如何解决

楼主(2014-02-24):
我有一台ABB800 160KW 变频器,运行中经常出现5210报警,经检查光纤与接头均无问题,故障可以复位,但不不定时出现报警,哪位高手支招呀,谢谢了。

网友A:
看来都没人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B:
主板外接24v电源 ,修改16.09为external 24v

网友C(2014-03-30):
打酱油的,如果还没解决就联系我们服务站吧!

网友D:
把检查信号丢失的功能去掉试试。

网友E(2014-11-20):
如果光纤没问题可以考虑是主控板或者驱动板上的光纤接口板有问题了。通过3.19或许可以判断下那部分硬件有问题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变频器内部是否尘土太多,也会误报,擦擦光纤头,还有重载电压降过大也会报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