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内部地址映射

楼主(2014-02-24):
S7-200系列西门子plc功能强大,性能可靠,但做数学运算时不能象高级语言那样做变量类型自动转换,经常要手工做BTI、ITD之类转换,计算完成后又要DTI等耗时操作,使代码行数增加,程序可读性不好,也降低了程序运行效率,我们提供一种可以避免使用这些指令小技巧,使你的代码看起来更简洁,也大大缩短了程序扫描周期。

  就是计算机编程中做算法设计时典型以空间换时间思想。比如一个字变量,计算中经常要向双字变量转换,则我们定义符号时让该变量占据双字内存空间,将不用字清零,则可同时以字型或双字型访问该变量而不需要进行专门转换。

  S7-200系列西门子plc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PC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前,低字后。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后两个字节,威纶触摸屏MT6100IV5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其它方不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VW2,同时保持VW0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VW2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VD0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有意义英文单词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下缀:

  b----字节型变量(byte)

  w----字型变量(word)

  d----双字变量(double)

  r----实型变量(real)

  f----位变量(flag)

  btn---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输出继电器位(relay)

  当然,这个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利于自己区分。

  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VarName,为使用前面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VW2

  dVarName----VD0

  西门子plc的程序初始化时将VW0清零是不需要记忆变量,直接将dVarName清零也可)数据块中将VW0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不需要做耗时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VW0。但S7-200系列西门子plc的RAM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以西门子CPU226CN为例,有多达10KRAM,本人从来没有超过1K。这些RAM都是花钱买来,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