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的安装方式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4-02-24):
  温度仪表,在工业上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并且种类众多,如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等等。温度仪表的种类多,是的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安装方式也就多种多样。下面小编按固定形式将温度仪表安装分为四种方式:法兰固定安装、螺纹连接固定安装、法兰和螺纹连接共同固定安装、简单保护套插入安装。

  1、法兰安装:适用于在设备上以及高温、腐蚀性介质的中低压管道上安装温度一次仪表,具有适应性广,利于防腐蚀,方便维护等优点。 法兰固定装方式中的法兰一般有五种:

  (1)平焊钢法兰 HG 5010-58(碳钢),HG 5019-58(不锈钢)

  (2)对焊钢法兰 HG 5014-58(平面对焊法兰),HG 5016-58(凹凸面对焊法兰)

  (3)平焊松套钢法兰 HG 5022-58

  (4)卷边松套钢法兰 HG 5025-58(铜),HG 5026-58(铝)

  (5)法兰盖 HG 5028-58

  2、螺纹连接固定:一般适用于在无腐蚀性介质的管道上安装温度计,炼油部门按习惯也在设备上采用这种安装形式,具有体积小,安装较为紧凑的优点。高压(PN22MPa,PN32MPa)管道上安装温度计采用焊接式温度计套管,属于螺纹连接安装形式,有固定套管和可换套管两种形式。前者用于一般介质,后者用于易腐蚀、易磨损而需要更换的场合。

  螺纹连接固定中的螺纹有五种,英制的有1″、3/4″和1/2″,公制的有M33×2和M27×2。 热电偶多采用1″或M33×2螺纹固定,也有采用3/4″螺纹的,个别情况也用1/2″螺纹固定。 热电阻多用英制管螺纹固定,其中以3/4″为最常用,1/2″有些也用。 双金属温度计的固定螺纹是M27×2。 压力式温度计的固定螺纹是3/4″和M27×2两种。 G3/4″与M27×2外径很接近,并且都能拧进1"2扣,安装时要小心辨认,否则焊错了温度计接头(凸台)就装不上温度计。

  3、法兰与螺纹连接共同固定:当配带附加保护套时,适用于有腐蚀性介质的管道、设备上安装。

  4、简单保护套插入安装:有固定套管和卡套式可换套管(插入深度可调)两种形式,适用于棒式温度计在低压管道上作临时检测的安装。 测温元件大多数安装在碳钢、不锈钢、有色金属、衬里或涂层的管道和设备上,有时也安装在砖砌体、聚氯乙烯、玻璃钢、陶瓷、糖瓷等管道和设备上。

  后者的安装方式与安装在碳钢或不锈钢管道和设备上有很大不同,但与衬里或涂层设备和管道上基本相同,取源部件也类似,可以参考。

  温度仪表安装的注意事项:

  1、温度一次点的安装位置应选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且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不宜选在阀门、焊缝等阻力部件的附近和介质流束呈死角处。 就地指示温度计要安装在便于观察的地方。

  热电偶的安装地点应远离磁场。 温度一次部件若安装在管道的拐弯处或倾斜安装,应逆着流向。 双金属温度计在≤DN50管道或热电阻、热电偶在≤DN70的管道上安装时,要加装扩大管。扩大管要按标准图制作(见第十章)。 压力式温度计的温包必须全部浸入被测介质中。

  2、温度二次表要配套使用。热电阻、热电偶要配相应的二次表或变送器。特别要注意分度号,不同分度号的表不能误用。

  3、热电偶必须用相应分度号的补偿导线。热电阻宜采用三线制接法,以抵消环境温度的影响。每一种二次表都有其外接线路电阻的要求,除补偿导线或电缆的线路电阻外,还须用锰铜丝配上相应的电阻,以符合二次表的要求。

  4、电阻体通常使用三芯电缆或四芯电缆中的三芯,每一芯的电阻值可用下法测得。

  5、补偿导线或电缆通过金属挠性管与热电偶或热电阻连接。

  ⑥同一条管线上若同时有压力一次点或温度一次点,压力一次点应在温度一次点的上游侧。

  ⑦温度二次仪表安装较为简单。把单体调校合格的二次表按安装说明书分别安装在指定的仪表盘上或框架上即可。 温度二次仪表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类显示仪表,大多数指针指示的二次表(即动圈指示仪)逐步被外形尺寸完全一致的数字显示温度表所代替。但在安装上没有多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