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交流电流表

楼主(2014-02-24):
        在选择交流电流表时还要注重了解有关交流电流表的误差和准确度的含义.一般把交流电流表由于本身结构的不完善,元件间的摩擦及外磁场的影响,或者安装不当和测量方法上的缺点,导致测量结果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别叫做仪表的误差。其表示方式有三种:

      (1)绝对误差:绝对误差=测得值一实际值,绝对误差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实际值是用标准表所测得的值。

      (2)相对误差:相对误差=(绝对误差/实际值)×100%。相对误差有正负之分。

      (3)相对额定误差;相对额定误差=(绝对误差/仪表最大量程)×100%。相对额定误差也叫答应误差,是一个百分数,有正负之分。

        交流电流表的准确度等级就是根据答应误差的纯数值来划分的。一般仪表表盘上左下角标有该仪表的准确度等级,也是它的答应误差。仪表用互感器也是按答应误差分有准确度等级的,一般电能表规定使用0.5级的互感器。下面举例来说明仪表相对误差。

        由此可见,被测值比仪表的最大量程越小,则测量的误差越小。这就是为什么使被测值在仪表刻度2/3以上的区间,可减小测量误差,提高测量准确度的道理。

        用电压表测量相电压,即火线对地线的电压,可选0~250V的电压表。若电动机电压为380V时,电压表可选0~450V或0~500V的,电压表两个接线端必须分别接到两根火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