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频率升高后欠相保护

楼主(2014-02-24):
如题,昨天对公司的设备进行了一次自动化改造。用到台达的PLC和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完成之后变频器与PLC通讯正常,开机试运行的时候变频器低速运行时情况正常,当频率升高至42HZ时就出现PHL报警了,经查说明书得知是欠相保护,遂用万用表测的三相输入电压分别为353  379  379  ,本以为是电压不平衡引起的,但是同时改造的设备有好几台,其他的都正常,就这一台报警,以为是变频器问题,用替换法重新换了一台正常使用的变频器后情况依旧,这次频率升高至47HZ后变频器欠相报警,检查供电线路及电机接线端子,一切正常没有松动现象,重新启动问题依旧,无奈只的换回原来的VFD-A系列,启动后变频器正常,但是A系列不支持485通讯,请大家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在线等答案    ...........

网友A:
三相输入电压分别为353  379  379 ,查一下原因?

如果电压差没法改变,可把欠相保护解除,但要密切跟机检查,以免除纰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输入电压分别为353  379  379 ,查一下...

谢了,我明天查一下电压差过大的原因

网友B:
你把 电压低的那一相用到T相上再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电机侧电线虚连导致的,故障已经排除,现在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