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将PID输出的AQW0转换成实数,来当前变频器频率发送给变频

楼主(2014-02-24):
求教如何把信捷CX-E6TCA将PID输出的AQW0转换成实数,来当前变频器运行频率发送给变频

网友A:
PID输出可以是开关量,也可以是模拟量,只有在模拟量情况下才可以转换成实数,来传给变频器,从而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输出可以是开关量,也可以是模拟量,只有在模拟量情...

谢谢了,本人是笨鸟。信捷的模拟量是0-4095.比如PID输出是模拟量是2000.变频是30HZ‘要转换成实数怎么写。公式是Y=(Bm-B0)*(X-A0)/(Am-A0)+B0

网友B:
可以使用PLC C语言进行写就比较简单,或者使用梯形图把括号内的数据计算出来,在进行括号外的运算

楼主:
信捷产品每一次编,感觉入手很快,但编的过程很多不一样。能给个例子吗?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这样转换老不行请老还要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