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变压器进线三相保险同时“烧断罢工”

楼主(2014-02-24):
10KV变压器进线三相保险同时“烧断罢工”。

开始是一台25吨起重机设备总进线短路着火,导致10KV变压器进线三相保险同时“烧断罢工”。但疑惑的是:起重机总配电空气开关没有反映(容量配置按要求),车间总配电室总闸和起重机分断路器也没跳闸。

但此时220伏电源还有有的,分总闸以后,合上总闸,单项电源也消失了。

电话致电供电局抢修,检验总高压负荷开关出线端均有电,变压器无声音。

说是变压器坏了,郁闷啊!一小小设备短路,竟把变压器报销?

然后卸下三项高压保险管检查,均被烧断!!!!

购买新的保险安装启动,一切OK!

一小小设备短路,三项高压保险管全部“完蛋”,不多见啊!

分析分析!

网友A:
变压器出线端的真空断路器没动作?三相速断做过实验没,智能保护器的参数在看看。

网友B:
在出现短路的情况下,熔断器的反应速度远远大于断路器!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场合都使用熔断器而不使用断路器。

网友C:
做电器的短路保护,熔断器是首选,所以在电压回路都要安装熔断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