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的日常维护及问题

楼主(2014-02-24):
涡轮流量计是叶轮式流量计的主要品种,分为液体涡轮和气体涡轮两种。成丰仪表公司生产的LWGY系列液体涡轮吸取了国内外流量仪表先进技术并经过技术优化设计,形成了具备结构简单、轻巧、精度高、重复性好、反应灵敏、安排维护使用方便等特点的新一代涡轮流量计,广泛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与不锈钢1Cr18Ni9Ti、2Cr13及刚玉AI2O3、硬质合金不起腐蚀作用,且无纤维、颗粒等杂质。若与具有特殊功能的显示仪表配套,还可以进行定量控制、超量报警等,是流量计和节能的理想仪表。作为专业生产厂家,常州成丰仪表有限公司为涡轮流量计的日常维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关于流量计无显示流量解决办法的建议。
1.要检查线路是否存在信号脱落、断线等问题。
2.分离传感器和信号放大器,连接信号放大器和仪表,在取信号的放大器底部用铁盒距离2~3mm范围来回划动,如仪表显示正常说明显示部分没有问题。请将流量传感器从管道卸下,检查流量计叶轮是否被缠住或叶轮出现破损现象。

其次,面对流量计显示误差比较大的情况分析如下:
1.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流量传感器系数即K值和仪表其他参数设置;
2.用电子秤进行实际标定校准。如流量重复性差或根本无法校准,可联系厂家提供售后服务。

第三。如果流量波动比较大,对于流量波动比较大造成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确认水源是否是脉动流,一般来说用泵抽原料,如果流量安装位置离泵比较近,很容易产生脉动流,从而造成流量波动比较大,解决办法是增加泵和流量计之间的直管道距离,确保流量稳定。流量计安装位置离阀门或弯管位置太近时也容易造成流量波动。此时要保证一定的前后直管段,远离阀门和弯管位置。
2. 排除干扰,流量计接地,或加滤波电容在附近有电机,变频器,强电之类的干扰源的工作场所。确保涡轮流量计远离干扰源。

最后,实际流量大于流量计显示流量时,一般的原因是叶轮旋转不滑快或叶片断裂。要从管道拆除流量计进行检查,排除流量计被缠住或有破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