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笼式电机 绕线式电机 的实物区别

楼主(2014-02-24):
最好是能上图,理论图和示意图我都有,但是我缺乏实物图,特别是内部实物图。
最好是转子图,转子的区别我看不出能够哪位能够画一下。谢谢!

网友A:
转子上有线引出接在一个滑环上的就是绕线式的。转子上看不到线的就是鼠笼式。

网友B:
这个你分不清,还说你知道了示意图?!

网友C:
看图自己认吧,如果还分不出来就没办法了

网友D:
给你看看实物电动机:

绕线式的,不过这个是经过了无刷化改造的,后面地上那堆没接的线--无刷化改造前是接到电动机转子上的滑环上的。

再看看鼠笼式的:

其实现场,你就看有没有滑环即可判断,有滑环的是绕线式,无滑环的是鼠笼式。

网友E:
鼠笼式和绕线式可以在电机壳上分吗。还有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滑环

网友C(2014-04-11):
不可以在机壳上分,滑环就是把转子线圈引出来的装置,见附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鼠笼式和绕线式可以在电机壳上分吗。还有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滑环

 看电机铭牌:YZR系列的电机为绕线式的。其余的比如Yxx,Y2xx的一般为鼠笼式的

网友G(2015-05-23):
天天学习,天天有进步!谢谢指导!

网友H(2015-08-31):
最明显的区别是:有滑环的是绕线式,且接了电源线3根,还有转子线3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