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房电梯维修保养的安全要求及技术特点

楼主(2014-02-24):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对其进行维修保养是一项需要专门资质认可的特殊工种,工作前必须落实相应的安全措施,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否则将存在较高的危险隐患。一般电梯的曳引机、控制柜、限速器等部件位于机房内,对这些设备的维修保养操作均能在机房完成,工作空间较为宽敞并且安全便利,工作方式也为维修人员所熟悉。无机房电梯由于主要的机器设备全都安装在井道内,对这些设备的维修保养都需要在轿顶区域内进行,不但工作空间陕小并且增加了许多危险性。因此操作中必须按照特殊的维修保养安全步骤进行。
  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由于没有机房,无机房电梯的维护保养工作经常需要作业人员在顶层层站出入口和井道顶部出现。通常情况下,顶层层站出入口位置会有路人经过,因此作业人员在对无机房电梯进行维护保养时一定要注意采取相应的安全隔离防护措施。保养作业过程中,不仅需要保障作业人员自身的绝对安全,更要严格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无关人员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在顶层层站出入口工作时,应限定在尽可能小的楼面区域内和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时在维修保养的作业过程中,还应尽量避免将保养用工具放置在层站楼面上,并处于无人保管状态。下面以三菱ELENESSA 电梯为例,介绍一些无机房电梯维修保养中区别于有机房电梯的安全措施。
  (1) 从层站检修面板操作电梯的安全要求
  无机房电梯的很多检修及操作功能都由层站检修面板提供。层站检修面板的钥匙应总是能够方便地被维护保养人员和营救人员得到。在层站面板进行检修或救援操作应按正确的步骤进行,操纵电梯运行前必须确认轿厢内人员状况,并且只允许电梯运行在手动及应急救援状态下。作业结束后及在没有作业人员看护时,应使层站检修面板处于关闭锁紧状态。不合格人员的随意操作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是人身伤害。
  (2)在轿顶上工作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用三角钥匙打开层门后,在踏进轿顶之前必须按照正确的步骤展开轿顶防护栏;
  ①在踏上轿顶前总是先使用紧急停止开关切断电气安全回路,保电梯不会意外移动;
  ②踏上轿顶后立即展开防护栏并固定到位;
  ③确认防护栏电气联锁安全开关被激活。
  在轿顶防护栏没有展开之前,禁止踏上轿顶工作,否则会有坠落危险。在轿顶作业过程中,当轿厢移动时,身体任何部件不允许超出防护栏范围。在离开轿顶之前,应确认轿顶上是否有松动的部件,防止活动部件附落,造成底坑内工作人员受到意外伤害。
  (3)使用轿厢机械固定装置
  当对无机房电梯的曳引机和控制屏进行维修保养时,由于操作人员是站在井道内的轿顶上而非机房地面,因此轿厢应该以机械方式固定在导轨上,以消除由于轿厢意外移动而产生的危险。为此,ELENESSA 无机房电梯提供了一套轿厢机械固定装置,该装置位于轿顶上靠曳引机的一侧,能够将轿厢固定在以下任一位置:a)可以对控制屏进行维护保养。在这个位置上,轿顶平面位置大致与顶层平层平齐;b)可以对曳引机进行维护保养。在这个位置上,轿顶平面位于井道顶部下约2m 处。
  使用轿厢固定装置的操作步骤如下:
  ①将轿厢运行到上述任一位置。这些位置可以通过固定在导轨上的用以插入轿厢固定装置的固定板来辩别;
  ②翻动轿厢固定装置,将其从“收拢位置”转换到“设定位置”。固定装置上的固定件应该完全插入导轨上固定板的孔内;
  ③翻动轿厢固定装置使其脱离“收拢位置”时,轿厢所有的电气操作将自动失效;
  ④在使用轿厢固定装置时应注意此时轿厢顶上有最大允许负载条件,确保安全可靠。   无机房电梯维修保养的技术特点  具体的维修保养作业内容和技术规范应参照各电梯生产厂商的技术要求。
  (1) 曳引机的维修保养
  由于采用了永磁电动机的无齿轮曳引机,维修保养需要用一些专门的工具和仪器。制动器内嵌在曳引机罩壳里,直接作用在电动机转子机构上,是关系电梯安全运行的最重要装置,其铁芯冲程的调整、制动摩擦片动作冲程的调整都需要使用杠杆式百分表和塞尺等精密仪器来精确设定。无齿轮结构使曳引轮与电动机转子结构联结,曳引轮磨损程序和联结部轴承的运转情况直接影响到电梯运行的舒适性。因此曳引轮必须定期予以检查、轴承定期加油脂润滑。由于没有机房工作地面,又受到曳引轮位置所限,很难按照传统方式测量其磨损度,这就需要使用针对相应规格轮槽专门制作的量具,以准确判定曳引轮槽的现状。如果需要拆卸、更换曳引机,则需要将轿厢可靠固定在井道顶层附近,以轿顶为工作平台,在井道顶部安装承重梁及起吊设备后实施曳引机的拆装。对曳引机的维修保养工作结束后应注意不能将工具、备件等物品遗漏在井道内(如支架上),防止落下后造成意外的损害。
  (2) 控制柜的维修保养
  无机房电梯的控制柜一般也安装在井道内,一旦电梯元件或电路接线等发生故障损坏,检修与更换操作将会比较困难,因此日常的维修保养比安装在机房内的控制柜装置要求更高。接插件、接线端子及断路器、熔断保护器等应经常检查,尽可能防止意外故障发生。进出控制柜的电线电缆的布置和连接要求规范、可靠固定,避免与轿厢等运行部件发生碰擦而导致破裂故障。无机房电梯由于没有手动机械松闸条件,因此发生困人故障时必须有一套应急松闸系统。以三菱ELENESSA 电梯为例,可以在没有用户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在层站外实施松闸救援操作。该救援操作装置电气回路的可靠性应该得到充分保障,在日常维修保养工
  作中对回路中的电源(即蓄电池)的充放电情况以及线路导通情况必须确认良好。在控制柜检修工作完成后应确保其盖板可靠关闭并固定,同样也应注意不能将工具、备件等物品遗漏在井道内。
  (3) 利用井道以外的机器设备进行故障检修
  电梯故障的查找与判断通常都需要在控制柜内进行,因为控制柜是控制电梯各项运行状态,汇集数据信息和发送指令的中枢机构。一般来说,驱动、控制和管理电梯运行的各种工作电压、回路构成、状态显示等都能在控制柜内进行检查。对于无机房电梯一旦故障发生,有时候无法或很难直接接近控制柜装置,因此一般的无机房产品都会在井道以外的设备中提供一些故障判断与应急处理方式,如层站检修面板或远程监控设备等。另外,通过层站检修面板观察窗还可以在紧急排故时确认轿厢位置和状态。无机房电梯的维修作业要求熟练掌握利用这些设备功能,以准确、高效、安全地进行排故操作。综上所述,无机房电梯的维修保养工作与传统的机房式电梯有很大区别。定期地对电梯进行维修保养将有利于保证电梯乘坐的安全性,提高电梯乘坐的舒适感与乘客的满意度,延长电梯设备的使用寿命,无机房电梯维修保养工作的绝大部分内容要求操作人员有专业的知识及相关电梯的安装经验。不合格人员从事维修保养工作,会给乘客或其他相关人员带来极大的危险,同时也会引起电梯设备的非正常损坏并影响电梯所应具有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