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级变送器选购六种正确方法

楼主(2014-02-24):
军工级变送器选购六种正确方法

传感器和变送器本是热工仪表的概念,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液位、物料、气体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液位等直接送到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则是把压力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我们如何选择好压力变送器呢?下面教您六种压力变送器选购六种正确方法:
    第一个是留意接液材质:大家一般考虑的是压力变送器所测量的介质,一般的压力变送器的接触介质部分的材质采用的是316不锈钢,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没有腐蚀性,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压力变送器都适合你对介质压力的测量。
  第二个是看精度等级:中国和美国等国家标的精度是传感器在线性度最好的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测量范围的10%到90%之间的精度;因为每一种电子式的测量计都会有精度误差的,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标的精度等级是不一样的。而欧洲标的精度则是线性度最不好的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测量反的0到10%以及90%到100%之间的精度.如欧洲标的精度为1%,则在中国标的精度就为0.5%。
 第三是注意量程范围:一般传感器测量的最大范围为传感器的满量程70%是最好的,也就是现在要测量70bar的压力,我们选RiceLake RL75000SS单端梁称重传感器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应该选100bar。
  第四是观察介质温度:由于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是通过电子线路部分转换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介质温度为-30到+100度,如果温度过高,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冷凝弯来冷却介质,这样相对让厂家特地为你生产一个耐高温的压力变送器的成本会降低很多。
  第五是注重测量介质:一般我们测量的是相对比较清洁的流体,我们就直接采用标准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如果你所测量的介质是易结晶的或粘稠的,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外置膜片的或和化学密封共同使用,这样会有效的阻止介质堵住压力测量孔。

第六是输出信号:目前由于各种采集的需要,现在市场上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很多种,主要4~20mA,0~20mA,0~10V,0~5V等等,但是比较常用的是4~20mA和0~10V两种,在我上面举的这些输出信号中,只有4~20mA为两线制(我们所说的输出为几线制不包含接地或屏蔽线),其他的均为三线制。

高温型压力变送器主要型号和参数:

1、常用主要型号(量程自选)

      SY-PG1300G-1MPa-GB        标准高温型、输出4~20mA

      SY-PG1300G-1MPa-GB i      输出4~20mA、带本安防爆

      SY-PG1300G-1MPa-GB M2     输出4~20mA、带数显表头

      SY-PG1300GY-1MPa           高温工业型、输出 4~20mA

      SY-PG1300GY-1MPa- i          输出4~20mA、带本安防爆

      SY-PG1300GY-1MPa-M2        输出 4~20mA、带数显表头

      SY-PG1300GY-1MPa- d         输出4~20mA、带隔离防爆

2、可选测量量程范围:0~ 60MPa

  常用量程:SY-PG1300G-0.25MPa、

SY-PG1300G-0.4MPa、

SY-PG1300G-0.5MPa、

SY-PG1300G-0.6MPa、

SY-PG1300G-1.0MPa、

SY-PG1300G-1.6MPa、

SY-PG1300G-2MPa、

SY-PG1300G-2.5MPa、

SY-PG1300G-4MPa、

SY-PG1300G-6MPa、

SY-PG1300G-8MPa、

SY-PG1300G-10MPa、

SY-PG1300G-16MPa、

SY-PG1300G-25MPa、

SY-PG1300G-32MPa、

SY-PG1300G-35MPa、

SY-PG1300G-40MPa、

SY-PG1300G-50MPa、

60MPa。

最小量程可做  0 ~ 1 kPa

3、信号电流:DC4~20mA、电压0~5V、1~5V、0~10V

   负载能力:电流型≤ 600Ω、电压型≥100kΩ

   测量精度:±0.5% F S、高精度±0.25% F S

4、工作电源:DC 24V、电源电压范围:DC 12V~36V

  温度漂移:零点、±0.01 %FS / ℃、满量程、±0.02 %FS/℃

  重复性:±0.15% Fs、回差:±0.15% FS

  高温型、介质温度可到 90℃、超过此温度采用冷凝管

5、可选隔离防爆型防爆、防爆标志: Ex d ⅡB T4  Gb

   可选本质安全型防爆、防爆标志: Ex ia ⅡC T6  Ga

   本安参数:Ui= 28V DC 、Ii = 93 mA

             Ci = 44 nF、Li = 0 mH、Pi= 0.65W

6、绝缘性能:≥50 MΩ、DC / AC500V

   防护等级:I P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