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的选择军工级变送器?

楼主(2014-02-24):
如何正确的选择军工级变送器?

如何正确的选择军工级变送器,军工级变送器是一种使用耐高温压力芯体或者蓝宝石芯体为测压原料的压力传感器,在工业上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在一些高温蒸汽,高温流体的管道测压部位采集压力信号。在标准型和工业型的基础上加 不锈钢散热片就是高温型产品、分为标准高温型和工业高温型 2 种标准的4~20 m A输出、电压0~5V/1~5/0~10V等。标准高温型、全不锈钢结构、体积小巧、安装方便高温工业型、铸铝外壳、接线端子输出、接线简单根据需要电流输出时、可选配  数字显示表头。标准高温型、可选本质安全型防爆、Ex ia ⅡC T6  Ga高温工业型、可选本安防爆和隔离防爆 两种、采用计算机补偿技术、温漂小、 ±0.01  %FS / ℃专用集成电路、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应用在石油、化工、钢铁、轻工、机械设备、能源恒压变频供水等行业高温介质的压力检测、当温度相当高的时候、还是要采用冷凝管或冷凝罐。

 如何正确选择高温压力变送器从以下六点来分析:

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高温压力变送器的类别
  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测量工作,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原理的传感器,这需要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确定。因为,即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传感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传感器更为合适,则需要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以下一些具体问题:量程的大小;被测位置对传感器体积的要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方法,有线或是非接触测量;传感器的来源,国产还是进口,价格能否承受,还是自行研制。
2、军工级变送器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员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厂扰信号。

3、军工级变送器频率响应特性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系统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传感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
  在动态测量中,应根据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以免产生过火的误差。
4、军工级变送器线性范围
  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传感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传感器时,当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5、军工级变送器稳定性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选择传感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
6、军工级变送器精度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传感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