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产品

楼主(2014-02-24):
现在触摸屏用什么品牌的好~~价格便宜,功能强大!!像威纶通一样的~~~

威纶通就是开机启动的时候太长了~~~哎~~~

网友A:
现在的屏幕都是启动要十几二十秒,让人等得不耐烦。开发的人偷懒造成的

楼主:
松下品牌的触摸屏就开机很快,,特别快,就是功能太差,,贵的要死,,黑白电视

网友B:
昆仑通态的怎么样?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的怎么样?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深圳百斯特控...

我只用过MCGS的,差不多要10S左右。

网友D:
前段时间看到了个爱传触摸屏,买了几块试试,用起来速度挺快的,价格也低,我感觉不错,你可以看看

网友E:
台达的可以,但是整体质量不如威纶,海泰克的OK

网友F:
维纶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台达的可以,但是整体质量不如威纶,海泰克的OK

 海泰克的假彩,连10吋大屏都是假彩,速度当然快,就象威纶的假彩506那时,启动就两三秒。海泰克在迅速的衰败了,质量倒是还算稳定。信捷的启动速度有所改善,但还是需要近10秒。上面有网友说松下的还在生产黑白屏,那是比较奇葩了。启动速度快要数PRO-FACE,不过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价格也高,一辈子都不会再用那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