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设备需要改进

楼主(2014-02-24):
 切割电机铭派牌

 进给电机铭牌

工作步骤:1、开启切割电机(灰色电机)。2、气缸压紧工件后,信号给进给电机(蓝色电机)。3、进给电机切割完成,反转反回。4、进给电机到起始位后气缸抬起,周期完成。

需要改进的地方:

进给电机:(型号看铭牌,电机下面有1:20变速箱)想让进给电机有这样功能,在进时是现在的速度,退回时,要是进时的2倍。

切割电机:此电机有两种速度,60和120

需改进的地方:这电机是调速电机,能否使用变频装置?现在用的是120的速度,能否达到240?(有什么型号变频器达到要求?)

我们切割的工件形状不是平的,有形腔,需加入考虑范围。

第一次发贴求助,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切割电机通常使用双速电机,改变速度可以,但是有的管材和圆锯片不能快速切割,否则容易断锯片,进给电机退时可以采用变频器提速。

网友A:
楼主哪里的?可以帮你改进

网友B:
楼主哪里的?可以帮你改进,算是交个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的?可以帮你改进

楼主:
大家好,工厂在吉林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材料报价,和设计方案,还有维修建议发到邮箱:SLZDQJJB@163.COM 王宇收, 收到邮件查阅后电话联络。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D:
这是定尺切割,变频可以提速。

返回时不需要大的力矩,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工厂在吉林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材料报价,和设...

还是坛子里吉林的朋友来帮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liuhaoq 大家好,工厂在吉林市,...

网友F:
   让坛子里吉林的朋友来帮你吧

   你这个改进不是大问题,很容易就能搞定 !但是 变频提速 不能可能二倍速,这样对电机是打击

网友G:
搞个变频器,多段速,硬件路连起来,基本能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搞个变频器,多段速,硬件路连起来,基本能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大家好:我需要改进所有的信息,比如,变频器用哪个厂家的?型号是多少?包工多少钱?包料多少钱等等,我现在知道了这台设备可以实现我所说的状态了,下一步就是实施阶段,我这城市变频高手们,现实生活中我找不到你们,只有在这里找啦,有想法的回邮件,一定给你回复。

网友I:
10楼已给出了方案,自己动手,1000元之内可以搞定。你这个要求不高,一般的通用变频器都可以,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看来下的事只有靠我自己了,第一次参与这事,毫无经验,到时还会有麻烦大家的时候,至此,谢谢大家的参与和建议啦。。。。。叩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