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波雷达液位计示值不准

楼主(2014-02-24):
我厂有一批Magnetrol705型的探杆式导波雷达液位计,最近有一台测塔底液位(介质为LNG,压力2.3Mpa,温度-110度)的表经常故障,最开始是时不时的跳变,后来检测数值会不断的提升(从17%到90%),但经工艺判断,实际液位更本没这么多,后修改死区参数(从15到25),液位无变化:将气、液相阀关闭,排液后,数值不归零(显示90%):将探头拆回进行检查(用起子插入探杆上的小孔),测量值与实际值差别不大,仪表状态运行正常;与厂家人员联系,判断仪表正常,让从工艺角度判断原因,但LNG介质绝对干净,温度压力在检测元件设计范围内,安装方式也符合要求,实在找不出原因,郁闷啊。求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A:
最好实际的判断,在空气状态下,那是理想状态。和实际环境截然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实际的判断,在空气状态下,那是理想状态。和实际环境...

空气中检查测量虽不能准确测量,但不知是否可以作为仪表测量功能的好坏的判断依据,如可以作为依据,证明仪表测量功能正常,那再从工况角度进行理论推理(因为实际判断只能是排液检查,无法具备更深入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