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ABSD指令?

楼主(2014-02-24):
各位大师:

        您们好!

 本人最近在手册上看到一个指令是ABSD凸轮绝对式控制,不明白这个指令的应用场合,是检测凸轮的吗?还有这个指令如果是检测凸轮,那要装几个检测元件,有明白的大师,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话,解一下!本人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A:
错了。我开始也是这么理解的。

凸轮就是旋转一圈或者一定角度,碰到行程开关或者感应器,则系统能够知道现在旋转多少或者旋转到位。

而电子凸轮呢,其实就是一个高速计数器的数值比较置位。比如说,旋转一圈1000脉冲。你可以设定每500脉冲触发一下,就是旋转半圈。当高速计数器计数到500,也就是相当于旋转了半圈,置位一个位。

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网友B:
解释之前你先想象面前有一个常规的指针时钟。

动作要求:

每当分针指着并对准12个数字的时候举一举手。

那么这个指令就这样写

ABSD 纸条 分针 手 1

纸条上写着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比喻形式与实际有别,但足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