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气缸问题?

楼主(2014-02-24):
有没有缸径200毫米,活塞行程100毫米【行程可任意调节】的气缸?求型号

网友A:
去FESTO或者SMC网站看看,他们还有选型软件,很强大。不过貌似都是英文,有点头疼。

网友B:
一般没有可调行程可以调到0的。

网友C:
既然是定位气缸,对这个长度可以放宽点哦

网友B:
你应该用额外机械的手段限制气缸的活动。气缸可以用常规单出缸可以了。可调气缸价钱的增量,你可以叫人加工很好的调节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