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LC,但没有触摸屏,想联机仿真触摸屏程序,要怎么做呢

楼主(2014-02-24):
现有一台西门子S200的PLC,但没有触摸屏,想联机仿真触摸屏程序,要怎么做呢

网友A:
触摸屏有仿真软件的。

网友B:
现在HMI基本都有在线模拟功能,你问问西门子的屏应该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C:
直接用西门子的编程电缆连接西门子PLC即可在线仿真

网友D:
  现在HMI基本都有在线模拟功能,如你是用的 SIEMENS 的 HIM 软件,那都有 RT 功能 就是 实时在线运行,将 PG 当成 HMI 运行

楼主:
用WinCC flexible软件编的触摸屏组态画面,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在电脑上用该画面控制S7200的PLC吗?用什么软件,大概怎么做?能稍微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E:
可以

触摸屏的手册或者教程 例子程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