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C,PLC求助程序

楼主(2014-02-24):
求助高手一段程序,

1,输入:共48点,可以同时输入,也可以分别输入。

2:输出:每十秒输出五点,过十秒增加五点输出,(输出多于5点时排队,先输入的先输出,即第十秒输出五点,二十秒输出十点,三十秒输出十五点依次类推,48点同时输入时,按Y00至Y057顺序输出。)

网友A:
1.输入对应输出?

2.输入不足5点时,如何?

网友B:
3.输入不足10秒时,如何?

有20个点一起亮。亮第9秒时,第一个点灭了。那么第10秒的时候要亮哪几个灯?

网友C:
   好强大的问题,这是用于现场设备的控制吗 ? 感觉 不像 !

网友D(2014-04-15):
感觉要求仍是模糊